七彩虹CF945PL经常时间错误,怎么办?谢谢!!~

楼主(2008-02-04):
我先说一下病情如下:
1)进CMOS将时间改正确后保存并退出。重新启动进XP系统,发现时间会与正确时间相差一个小时(是整的)。这个时间你重新启动进XP,时间还是相差一个小时;但是当你将其关机并拔掉电源(20PIN  4PIN),再重新插上开机进XP会发现时间将相差两个小时(整的)。
2)上面是在CMOS中纠正的时间,现在我们在XP系统中纠正时间。结果也是这样 [重新启动进XP系统,发现时间会与正确时间相差一个小时(是整的)。这个时间你重新启动进XP,时间还是相差一个小时;但是当你将其关机并拔掉电源(24PIN  4PIN),再重新插上开机进XP会发现时间将相差两个小时(整的)。]
上面这个问题那个师傅教教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啊!LZ是否确认自己操作无误啊?

网友:
先排除你板上的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
如果检查电池正常就要考虑从电池到南桥的线路中有无短路开路。

网友:
在排除上述的故障后,换32.768的晶振试试.

网友:
不要進XP 進 DOS 會不會還這樣,感覺應該是中病毒,如果是CMOS 電路問題應該不會這麼規律

网友:
哦!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自己已经找出问题点了,是一个小二极管和两个小电容在作怪。
谢谢大家!

网友:
我见过的,有一种病毒会修改系统时间的,          害了好多电脑,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