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局部短路引起主机无法启动

楼主(2008-02-04):
故障现象:一台GW386微机,每次开启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时,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机器无法冷启动。
  故障排除:从故障现象看,怀疑是主机开关电源有故障,于是将另一台同型号正常主机的开关电源与故障机电源互换。打开电源开关,正常机照样启动,而故障机故障依旧,说明开关电源本身并无故障。此时根据经验判断,故障原因可能是开关电源的三大负载,即主板、软驱和硬盘之一存在电路短路故障,从而引起开关电源实施输出短路保护。分别断开主板、软驱、硬盘后开机,查出短路故障来自硬盘。将故障硬盘(型号WDAC280,容量80M)从主机上卸下,用500型万用表从硬盘上的直流电源插座处测量+5V和+12V的对地电阻(用1K档且红笔接地、黑笔接+5V和+12V),并与同型号的正常硬盘进行比较,发现故障硬盘+12V对地电阻为700Ω,而正常硬盘+12V对地电阻为3.2K,可见故障硬盘+12V对地存在局部短路现象。仔细检查,发现一片状卧式极性电容C65已烧焦炭化,从正常硬盘上查出此电容容量为22μF/25V,因市面上难以购得此形状的电容,故用一只同容量的铝电解电容代替焊上,重测+12V对地电阻已恢复至3.2K,装好硬盘,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亮,机器自检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80M硬盘?这样古董的东西还有人用啊?不过还是多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386的机器还有人让你修,是工业上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