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MG70GN键盘报警(已解决)

楼主(2008-02-04):
进水,清理后更换3205能点亮,但键盘开机后连键报警,换过MB90F372键盘控制器,故障依旧,加焊键盘接口依然报警。

不插盘不报警

键盘送出检修(我这里没有银浆修不了),结果他们给我测的结果是键盘正常!

还哪里有可能出问题呢

郁闷ING!

网友:
不插不报警百分百是键盘坏了  自己去买点银漆回来修吧  肯定是他们跑线路通就跟你说是好的  连键了就会报警    而且富士通的键盘基本都是修的换不到

网友:
就是健盘有问题,你再多研究研究...........

网友:
好象是键盘的问题了.我以前遇上过着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果真是键盘连键!

不过连键解决之后有发现“4”这一趟不好用,还好是KBC和键盘插槽之间断了一根线,连上就好了!

进水的板子事可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