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不正常?

楼主(2008-02-04):
把电源拨掉 等一会 在接上才能正常开机 是怎么回事
不这样做 点不亮显示器
点不亮

网友:
电源不好了,换电源解决。

网友:
也许是COMS的问题吧,换电池试试啊 !

网友:
由经验得知, 这是ATX POWER不良所造成, 拆开电源, 你会发现应该有很多个二次端的滤波电容有鼓包的漏电解液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