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电压 再时钟 后复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

楼主(2008-02-04):
先电压 再时钟 后复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
只要复位正常 电压和时钟就不需要离它吗? 请高手解释一下啊。。。。

网友:
你在这个论坛好几天了,怎么还不知道发到哪个板块,下次乱发扣你30分。

网友:
先电压 再时钟 后复位  这是基本条件~~ 也是基础~~
修板不要太死板啊~~

网友(2011-01-25):
班级游戏 集体活动 小游戏 群体游戏 小活动 活动游戏 元旦游戏 圣诞节游戏 班会游戏 聚会游戏 户外游戏 拓展游戏 联欢晚会游戏
   圣诞节、元旦,一般企业、班级或者社团、学生会都会举办一些热闹的晚会,来迎接新的一年,晚会需要气氛,自然少不了好玩的游戏与大家互动,172校园活动网特搜索网络上现有的多款经典晚会小游戏给大家参考,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快乐!
1、丑小鸭赛跑
道具:气球
游戏规则:用膝盖夹住气球,进行接力赛跑,快者为胜。球不能落地,不能夹破。
吹牛皮大比拼
道具:气球四个。
游戏规则:在一分钟内吹气球,以气球吹爆或大小决胜。限时一分钟。
2、穿拖鞋
道具:拖鞋
参加人员:分成若干组
游戏规则: 各队轮流派出1人。 把拖鞋放在起点前方5步的地方。 回到起点蒙眼旋转三次以后出发。 能够准确前进5步,第6步穿到拖鞋教多的一组获胜。
参考:进行中对方可以用错误的指示来扰乱。
3、快乐呼啦圈
规则:由两人上场比拼,一边摇着呼啦圈,一边穿着手中的别针,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先穿够10枚别针,就算胜利!(哗啦圈、别针、塑料绳)
4、心有灵犀猜成语
规则:以两人为一组。一个用肢体动作或语言(但不能说出成语中的任何一个字)向同伴提示!(纸片A4、成语)
5、三人抱成团
规则:每次参与活动为10人,在乐曲中听主持人的口令“三人抱成团”,参与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两人抱好,这样就剩一人被淘汰!主持人可按实际情况喊口令!
6、动作接龙
规则:由两人上场比试,由一方先做一个动作,对手跟着做,再加上自己的一个新动作,以次类推!接不上,忘记者出局!
7、倒着说
规则:先规定出题的字数,比如这一轮出题必须在四个字以内,也就是说出题的人可以任说一句话。“我是好人”那么答题人必须在5秒钟之内把刚才的那句话反过来说,也就是“人好是我”,如果说不出或者说错就算失败。
8、集体造句
规则:分成若干小组,每一小组第一位组员准备好一支笔和一张空白纸,游戏开始向每小组第一位组员随意在纸上写一个字,然后将笔和纸传给第二人,第二人按要求写完一个字后交给第三位组员……直到组成一个句子。
要求:如果到排尾句子没有结束则排尾的组员将句子写完整,写完后将所造的句子高举起来,最后以句子通顺,先举起造好句子的小组为胜。
9、双龙戏珠接力赛
规则:每组派两名队员将一个皮球夹在两人之间,向前行走,进行接力比赛。在行走过程中球不可以落地!看那一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行程走完(球)
10、抢板凳
规则:大家都玩烂了就不说了。
11、一反常态
规则:上场的队员听主持人的号令,作出与号令相反的动作!
12、真假难辩
规则:四个一样的杯子里只有一个杯子里装有白酒,其余三个装的是水,让参赛的队员猜是谁喝的是酒。
13、夹波珠
规则:由两人上场比拼,同在一个小盆中夹波珠,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夹的波珠的数量多,多者获胜!(小塑料盆、波珠、纸杯、卫生筷)
14、占领阵地
规则:每队六人要求游戏开始后先共同站在一张报纸上,各人身体的任何部位,不得碰地,成功后再撕去一半报纸站,接着再撕去一半……直至失败,最后以最佳办法能站进最小报纸的队为胜。(报子)
15、循环相克令
用具:无
人数:两人
方法:令词为“猎人、狗熊、枪”,两人同时说令词,在说最后一个字的同时做出一个动作——猎人的动作是双手叉腰;狗熊的动作是双手搭在胸前;枪的动作是双手举起呈Gun状。双方以此动作判定输赢,猎人赢枪、枪赢狗熊、狗熊赢猎人,动作相同则重新开始。
兴奋点:这个游戏的乐趣在于双方的动作大,非常滑稽
缺点:只是两个人的游戏
16、幸运大白鲨
用具:幸运大白鲨
人数:两人
方法:幸运大白鲨的构造非常简单,但玩起来却趣味无穷。方式是将大白鲨的嘴掰开,然后按下它的下排牙齿,这些牙齿中只有一颗会牵动鲨鱼嘴,使其合上,如果你按到这一颗,鲨鱼嘴会突然合上,咬住你的手指。当然,鲨鱼牙是软塑料做的,不会咬痛您的。
你可以在酒桌上把它作为赌运气的酒具,几个人轮流按动,如果被鲨鱼咬到罚酒。
兴奋点:适合男孩女孩一起玩,对于胆小的女孩子来说比较惊险。
缺点:首先你要先去买一个“大白鲨”,虽然价钱不贵
17、官兵捉贼
用具:分别写着“官、兵、捉、贼”字样的四张小纸
人数:4个人
方法:将四张纸折叠起来,参加游戏的四个人分别抽出一张,抽到“捉”字的人要根据其他三个人的面部表情或其他细节来猜出谁拿的是“贼”字,猜错的要罚,有猜到“官”字的人决定如何惩罚,由抽到“兵”字的人执行。
兴奋点:简单易行,不受时间地点场合的限制
缺点:人数不易过多。
18、心脏病
用具:无
人数:越多越好
方法:将一副扑克牌给酒桌上的每个人平均分发,但是不能看自己和他人手里的牌。然后以酒桌上的人为序,按照人数排列。例如,酒桌上有5个人,可编为15的序号。如果该人出的牌和自己的序号相同,那大家的手就是拍向那张牌,可以手叠手的拍,最后拍上去的人是输家。
兴奋点:非常刺激,经常是大家的手红的一塌糊涂。
缺点,对桌子不利
19、开火车
用具:无
人数:两人以上,多多益善
方法:在开始之前,每个人说出一个地名,代表自己。但是地点不能重复。游戏开始后,假设你来自北京,而另一个人来自上海,你就要说:“开呀。。。。。。。。。。。。
更多玩法请点击下面链接
本文来自: 大学生公社网(www.dxsgs.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dxsgs.com/xinxi.aspx?id=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