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通电继电器跳变

楼主(2008-02-04):
接了台美格796FD,原先的故障是电源部份坏了,只是烧了开关管与保险,换上后通电试机能正常显示.工作5分钟后新的故障的出现了,继电器跳变,整机的电压也在跳变,之后的每次开机都是一样,能正常显示几分钟故障就出现了.本人换过电源IC与及周边的元件.还有次级输出的滤波电容,对板的继电器补焊过了,视放也补焊过.故障还是依旧,在此向同行请教

网友:
美格796FD通病
你把继电器的几个脚全部加焊一下啊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
s极对地电阻换过了吗?能不能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
一定要先确定下来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