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打阻卡不要太 迷 信。

楼主(2008-02-04):
以前过迷信内存打阻卡害我走弯路。因为打出来的阻值都正常,但机子还会死机,不过内存,蓝屏现象等。换内存槽或加焊后OK。现我这边累积3台这样的情况了。但有些也是能测出明显空焊的。所以就算内存打阻出来都正常也有可能是不正常的。
蓝屏

网友:
有的时候,还要使用电流法的,阻值法不是全能。

网友:
什么是电流法??我不懂,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请飞翔大人指教啊,我也不懂电流法
谢谢!!

网友:
能说一说电流法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里197页上有
:D :D

网友:
测阻值只能测个大概,根本测不准的.

网友:
还是要用经验判断故障的大概方位,在用仪器辅助精确.

网友:
这与表的关系很大,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来对比测试。

网友:
本人没有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里197页" 这本书啊
那位可以大概讲解一下 电流法怎么操作吗, 本人感觉自己的理解能力还是很强的
期待中...................

网友: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在哪里卖啊?多少钱啊?

网友: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在哪里卖啊?我也想问

网友: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在哪里卖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A(2008-12-16):
什么东西都不是万能的,只能给出个大概,要只有什么万能的工具,咱们就都得失业了。

网友:
手上刚好有这本书 就抄下来吧
电流法:
在不插电源的状态下 用三用表开到直流200mA挡 红笔接电池 黑笔接内存的排阻上的点 从LCD屏上读取读数 如果值明显偏大则说明线路有开路 如果值明显偏小则说明线路有开路
大概就是这样
我也是菜鸟 看得听迷糊的

网友:
内存线有上拉电阻,相差一点点就要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