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键盘!老故障新问题!

楼主(2008-02-05):
在淘宝上购得华硕A7N8X主板一块,NF2芯片组,卖家称键盘经常锁死,用USB键盘也一样,50块钱包快递,够便宜了

今天收到,拿出来一看,很经典的键盘口故障,键盘不能用,用USB也不能用,看来卖家有说谎嫌疑,开始上电试机顺便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5V正常,不认键盘,呵呵,当然是下排容拉,这个电路不是常见的472大排阻,详细见图,小弟一个8块钱的烙铁,那排容贴得键盘口死死的,焊了半天,排容没焊下,把后面的750排阻焊下来了,无奈,暴力把排容C151切下,750下面四脚与排容相连,另一面和222排阻相连,不管了,试机,不认键盘,没见键盘灯亮,郁闷中!又没破坏供电,怎么会没电?无意中触了一下键盘后面一个跳线,发现键盘灯闪一了一下,仔细看了看,跳线脚都能摇动了,虚焊,二话不说,十秒种焊好,有供电了,还是不认键盘,看来750排阻不能拆,无奈烙铁太大,东西太小,焊了将近一小时没有成功,没焊上去,锡总粘一块了,邻近的脚短路,坐着发呆,突发奇想,用小铜丝把750对应的脚直接连上,呵呵,插电试机,成功!故障排除!

本来一个很小的故障,却一波三折,呵呵,总算还好,花50元买个华硕的NF2也算值了,看来修主板除了技术,工具也十分重要,过完年到版主买套好点的拆焊台!

网友:
A7N8X的键盘,有5V/5VSB选择供电的跳线。
这块板跳线针很容易氧化,遇到很多了,刮掉氧化层就能认键盘了。
楼主改买个好的烙铁,那么烂的烙铁一不防静电,二功率不够。

网友:
我也遇到过起初很郁闷后来我把那边的东西都动过了还不行,最后就像二楼说的那样我插拔几下后就好了,我就怀疑是氧化的问题

网友:
修理的关键就是技术+工具。很多时候没有适当的工具你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网友:
很普通的键盘故障问题啊!没什么特殊性!

网友:
原来是跳线帽的问题,兜了一圈才回来

网友:
呵呵 那不一定啊~~谁知道是不是 键盘  头 有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