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好电源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8-02-05):
想请问一下各位修电源的行家,都是用什么测试修好电源的稳定性?是装一台主机吗?我担心的是有时可能会弄坏测试机...

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谢谢了~~

网友:
可以做个测试仪,或者买一个。做一个比较实在,看下面帖子
ATX电源测试仪的电路及元件参数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highlight=atx

网友:
原来之前就有讨论过了,谢谢张SIR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