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文字模糊

楼主(2008-02-05):
开机后,显示器的屏幕上的文字显示模糊,是哪里出现了故障?

网友:
先高压包上或板上的聚焦电位器调一下看看是否能纠正。

网友:
高压包聚焦电位器调不好。就是显像管老化了。也就没有了维修价值了。

网友:
如果刚开始模糊,过一会就清晰,就是管座坏了.换管座就好.

网友:
先调一下聚焦  如果不行  那可能是CRT 或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本版置顶有聚焦维修的专题.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模糊有分好几种类型,这个已有做过专题的分析,你可以去看看置顶贴里面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种故障的显示器,按照楼上兄弟的方法已修好了。

网友(2008-04-06):
高压包上或板上的聚焦电位器调一下看看是否能纠正。

网友:
用一会儿是否会清晰一点,要不调一下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