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铁甲勇士出事啦

楼主(2008-02-05):
世纪之星,铁甲勇士,测各组对地电阻时发现,红5V对地.
在只通电什么都没接的时候有5vsb待机电压,和有5v ps-on
把绿线与黑线接一起3.3v 5v 12v 无电压输出,tl494 的12脚有5v电不知道是不是正常,4脚有3v 电源初级
的三个管查过没有坏次级后的四个管也查过了也没有坏。每个电解电容都没有鼓起的现象。请指点.
先解决红5v对地问题请问高手有没有铁甲勇士的电路图?

网友:
你就别找图了,即便谁有也不定能给你,网上要的人多了。先换电容不行再换5V整流管。4#3V合适吗?

网友:
世纪之星图纸论坛有一张,别指望具体到你那个型号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989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脚只有5V电压是不正常的。12脚是供电脚最小电压是7V、最大电压是41V。你可以查一下前级VCC供电电路。给12脚加一个15V的电压然后测14脚看有没有5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这个芯片很有可能没坏。

网友:
多谢二位指教,用多些时间查有结果通知大家.

网友:
请问世纪之星铁甲勇士的红5v对地电阻是不是4Ω?
查了一查线路都是二个10电阻串联在上起.
还有在红5V边的线圈旁边有一个C27是电容还是一条铁线?在我这是一条铁线因为这个电源以前给人维过了.

网友:
tl494 的12脚有12v电压了,第4脚有3v电压是不是以经进入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进入保护了。测量次级整流管有无击穿或性能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对保护的电压很不了解,电压在什么范围内才可以说是在保护请同乐五洲 师傅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于3V以上的电压都是处于保护状态了。图纸可以参阅张SIR的,坛子里还有一个关于电源的专贴,也是很不错的。那儿各种故障和图纸基本上都有了。可以去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这个坛子里的全部贴我都全看过,越看越头痛都不知道谁说是对每个说的都不一样,I也是刚刚学修ATX,对她不了解.多谢您的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