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故烧南桥

楼主(2008-02-05):
一块主板换了CPU供电的MOS管后可点亮后用短接关机结果把南桥烧了.

网友:
INTEL芯片有的主板,南桥是需要一组VCORE供电的,有可能是这组供电不对,引起南桥坏

你查一下,VCORE是不是也短路了。

网友:
哦是这样的啊,我查了下是短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