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双128显卡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8-02-05):
七彩虹5200显卡,在气温低时第一次启动会黑屏,主板运行正常,关机重启后正常进人系统,上网聊天、看电影都没问题,就是打游戏会黑屏,检查主板和电源没问题,黑屏后显卡风扇运行正常,通过用手触模显卡上没什么原件温度高,此板在天气温度低时黑屏的机率大,请问各位朋友应该怎么检查,谢谢。。。

网友(2008-09-11):
BGA虚焊的问题, 加焊 一下 一般OK

网友:
用风枪吹下GPU、显存
热涨冷缩

网友:
先洗一下,然后用风枪吹4分钟左右.记得风枪吹的时候要放平,

网友:
BGA虚焊的问题,补焊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