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PU过电压保护对主板维修有什么启发?

楼主(2008-02-05):
下面是一个改变CPU核心电压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对我们搞主板维修有什么启发?

核心电压校调:MS-7100 K8N Diamond/Platinum
调整的位置在CPU插座上方一点儿,C655与地(C601)之间焊上一个20K可变电阻如在图中指出的。
对于winchester CPU最大电压1.7V,对于newcastle和clawhammer CPU最大1.8V,高于这个电压将触发过电压保护,主板将被关闭。

网友:
监测电路坏了照样烧

张老想说啥启发?

网友:
可否  再深    入地  讲解一下?????

网友:
如果反馈回路上的元件损坏导致反馈电压不对的话会导致过电压保护或者电压偏高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