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T300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8-02-05):
年终最后一贴, 客户送修的京东方本本,T3000系列,和联想的内部构造一个样,估计给联想代工过。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开机,整机在待机状态下,电源指示灯不能由黄色变成绿色。拆机首先检查5V和3.3V待机电压,发现只有5V,3.3V只有0.8V左右,原因就是这个了,这两个待机电压都是由LTC3728LX产生的,这个芯片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常见的MAX1632,听客户反应有时候能开机,首先把这个芯片取下重新焊接,这个芯片的封装有点不一样,焊接时有点难度,我把这个芯片取下后,处理好焊盘重新焊接上,检测OK,电压都有了,开机。修复完毕。分析:由于LTC3728LX这个芯片的工作温度比较高和封装方式的原因,导致这个芯片虚焊,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谢谢斑竹  我把你的这个贴挪到那边叫更多人学习哈   呵呵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谢谢楼主 :D :D :D

网友:
总算学了一点东西了,.谢谢LZ

网友:
学习啦 好经验啊!!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也是笔记本 常有的啊

网友:
一个电压器!习啦 好经验啊!!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网友:
好啊,强烈支持楼主的奉献,呵呵,学习中。

网友:
好经验, 一般笔电不开机(不上电) 都是先测 5V 3.3V (由MAX1632产生) 是否正常为第一步骤, 相当于测PC主板的的开机待命电压5VSB, 3VSB 一样.

网友:
太感谢了,小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资料,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

网友:
强啊,不愧是老大!我想问下,怎么测试笔记本的待机电压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有空多发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又长见识喽!呵呵

网友:
好东西!通俗易懂!实用性强`鼓励楼主多发这样的贴子!

网友:
楼主好实在啊  要在我们这送过去修就说主板有问题
先放几天  然后收高价说是那坏了

网友:
真是不错的贴啊 !  谢谢楼主的分享 ,让初学者大开眼见啊

网友:
LZ  你QQ多少呀
请教你一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板也是这个毛病不开机有强行短路
我也看了这个电路板 查了一下圈子里的电容两边都是相通的可是把哪个4900取下就好了换了个一会又不行了还是强短路
跟你说哪个LTC3728LX有关系吗

网友:
我怎么上传不了
修改的图片呀
[
]

网友:
不开机首先测代机电压,不错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哎换了一块新的这样的电路板就好了
可是原来这个老是烧4900
会是电路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哦对了忘说了换了电路板整机装上就好了
可是原电路板谁能告诉我以下是哪里有毛病

网友A(2008-08-11):
我看他说的是假的,虚焊不可能搞个3V变成0点几V

网友A:
不可能,我也修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