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的光驱读不了盘了,请问是啥问题啊,都没怎么用 ...
东芝R100的光驱读不了盘了,请问是啥问题啊,都没怎么用过

楼主(2008-02-05):
如题,急啊
东芝R100的光驱读不了盘了,请问是啥问题啊,都没怎么用过
问题

网友: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请找专业维修点.不要自已动手会扩大问题

网友:
本本上的光驱本身就容易受热 受震动而老化 ,即使你不怎么用也会老化的 所以你光驱坏也不足为奇 简单的修复就是清洁激光头 方法你去网上查 想用的话最好换一个 要是想修复也只能找换激光头的 费用跟换个光驱差不了多少

网友:
本本上的光驱~~排线最容易断裂~~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