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2008-02-05):
一台IBM T22 本子一开机后就报: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啊
谢谢

网友:
没系统   重装应该就好了

网友:
老大我这个本子的光区坏了光盘无法引导啊
帮本子的硬盘放到台式机上GHOST后挂上去就这样了啊
还有什么办法吧
谢谢

网友:
本来就是的  没在本机分区  很简单的问题 要是你以前仔细看过相关的文章就知道了  前面有人发贴专门解释这个问题的  你自己去搜索一下

网友:
软件问题不是在这里讨论的。
但是可以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因为C区下面的ntldr文件被你搞坏了所以无法启动,你可以到别人的系统下面拷贝一个到你C盘根目录。(前提能启动到DOS,建议你做个可启动U盘,从U盘启动)

我也上传一个ntldr文件,你可以试试
(论坛不支持无扩展名的文件上传,我就把名字改成了ntldr.rar,请你下载后请把扩展名去掉)

网友:
谢谢老大的技术支持阿呵呵
说明我来这个论坛是完全正确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