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k破解板問題

楼主(2008-02-05):
破解板也能修一部分故障,写固件不大好,容易写坏。带卡的好一些。正版的当然更好。

主要是破解版的速度太快,硬盘跟不上造成。所以一般不要用80数据线,计算机尽可能用速度低的,intel原装板最好不要用(硬盘部分要快些)。

网友:
ISA PC3000带卡的比较好,但正版的没盗版的好用,正版的我用过,而且很多正版的用户说过盗版卡
要比正的好用.
数据线其实没什么要求,我用100的线照样好用,33 66都一样的
对主板的要求也没发现什么,VIA的照样用,但在有些板上速度会快些我现在用的是810的板,带ISA槽的,速度挺快

爱坏的地方,数据线的排组爱坏,晶震,一个8爪的块,老卡大芯片的时间长了爱虚,要处理下氧化

网友:
破解版~~D版那个修MT盘就比较好用~~没有什么线之分

网友(2008-07-25):
线没什么区别,没研究过那个板比较快,,我用的是DELL的机子

网友:
破解版.........JUST  JUST

网友(2008-08-28):
我有块带卡的,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09-03-30):
看来上面的都是强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