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数据恢复

楼主(2008-02-05):
哪位兄弟做过RAID数据恢复,可否发点资料或者经验上来啊?谢谢

网友(2008-03-14):
其实RAID并不难,只要你掌握了其中的文件系统和RAID的参数就行.

网友:
上网搜一搜RAID的基本知识吧,只要你懂了原理,恢复并不是难事.

网友:
理论+经验,你就可以恢复RADI了!!!!!!!!!!

网友:
做RAID0的阵列掉阵列能恢复么

网友(2008-04-26):
可以恢复的````其实也简单```多做几次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