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硬盘被GHOST后又重新安装过系统的数据如何恢复

楼主(2008-02-06):
现有一客户的硬盘,被他自己用GHOST系统后,只有一个分区即C盘,后来该客户又重新安装过一次系统(正常完全安装,不是用GHOST),现在客户想要除C盘以外的其他三个盘的数据,我用DISKMAN,易我分区3。0找过,都只能找到E,F盘,但看不到D盘,请高手指点现在应该如何搞?

网友:
那说明D区被删除过,或被隐藏。可用PQ8.5简装汉化版查看一下。

网友:
WINHEX 手动的找D盘恢复撒 !!!!!!!!!!!!!!!!!!!!!!!!!!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原来的C盘和D盘都是主分区?建议同楼上说的一样:用WINHEX 手动找D盘然后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能手工计算了。。。。。。。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分区结构被破坏了,用WINHEX手工分析算出来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2008-09-18):
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ghost过的,而且后来以装过一次系统,部分数据不是被覆盖了吗?也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