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硬盘无法进入分区软件

楼主(2008-02-06):
长城套机,易拓160G串口硬盘经过分几次区后现在无法用软件进到界面,可以认到硬盘。
硬盘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有没有问题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吧!!!!!!!!!!!!!

网友:
长城的硬盘配合了TPM加密技术!
避免使用乱七八糟的软件进行操作!
尝试使用原始的恢复盘恢复系统看看 或者用安装盘分区!

网友:
竟DM,看能进却不?不行再用MHDD看能认出来不?

网友:
试试用mhdd擦一点点,再用软件分区
有可能是逻辑鼓掌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