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门电路

楼主(2008-02-06):
29DYELK 7407 和43K10KK7407 能不能代用,有没有相关的电路资料……谢谢
资料

网友:
只要是标记同样的型号的74门电路不同厂家的都可以呀,不同厂家74HC系列的对74HC系列的,74LS系列的对74LS系列的依次类推

网友:
鼠"不尽的快乐!
"鼠"不尽的收获!
"鼠"不尽的钞票!
"鼠"不尽的笑容!
"鼠"不尽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