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到图标就不动了

楼主(2008-02-07):
我有一块GATEWAY的主板, 每次启动到图标就停住了, 按F1, F10, 什么键都没反应了. 挡5250. BIOS刷过了. 请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图标?开机的LOGO?只用板+U+内存显卡启动看看。其它东西就不用放了。内存和显卡也换下看看。还有数据线没插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对, 是GATEWAY的LOGO. 我没放显卡.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貌似应该重点考虑PS2电路和I/O故障

网友:
内存显卡没问题就先刷个bios看看....................
(万事先刷bios,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