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320电源 使用一会停转

楼主(2008-02-07):
富士康机箱带的JC320电源使用一年多了,这几天开机一会就停转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解决.
原因

网友:
我有一个DELL的电源也是这样,修了好几次都修不好

网友:
主机我换电源下正常工作了.电源我只接了一个坏主板,风扇可以转好长时间也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