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显卡图纸主要看哪儿?

楼主(2008-02-07):
新手问一下显卡
主要看哪儿?都是英文版的,不知道如何下手。谢谢
显卡

网友:
看你需要的地方。
比如,主供电不正常,就参考主供电部分。
一般是主供电,显存供电和显存数据线的分配比较有用。

网友(2008-09-10):
呵呵,那显卡图纸能从哪里得到呢?(新手问题)

网友:
应该是出钱购买吧,不然的话,图纸早就满天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