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下“-0.5”的符号

楼主(2008-02-08):
请问下各位前辈,这张图里的“-0.5”是等于负零点五,还是等于减去零点五伏,或者等于零点五,单位是“V”,小弟实在搞不懂,只是认为Vcc电压是最小是负零点五伏,最多是2.10v,望高手给于讲解。

网友:
这是芯片允许的供电范围,并非这个范围内的电压你用上整个装置就都能工作.换句话说,是在这个范围内这个芯片不会坏掉的意思.

网友:
张板主说的很是,-0.5只是此件的电压范围最小值.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也就是-0.5v在这是负零点五伏,只是在CPU上产生的电压最底是接地0v,在这表示个负电压不明白?

网友:
一盆清水静止的时候是一个平面吧,你用外力让它产生波浪,是不是有高有低的?低的地方会低于静止时候的那个平面,就可以认为是负的了.不知道这样说楼主明白吗?偶的表达能力不行,还不明白的话,建议楼主去搞本电工基础知识方面的书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