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0主板一怪异现象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8-02-08):
邻居一MS-6570主板,能上电自检
1:在进入XP画面后10分钟(有时还在自检画面时),即断电停机。这时按电源键或热启动键都不能启动(没  有任何反映),非要拔掉电源线,再重新插入电源线后,才能启动,但又是回到前面故障。
2:有时在自检画面时就进行不下去,这时就听到硬盘电源不断的通断声(好心疼啊),但这时按复位键可重  启
3:将主板作了清洁除尘,将内存、硬盘、显卡、电源 都替代了,没解决。
4:将全部附件拆卸,只剩CPU、内存(期间换用过其他内存)、换用了一老的PCI显卡,在通电自检时,还是  会断电停机。
5:有时又一切正常。估计有接触不良。但不知从哪下手,换掉主板又太可惜了!

  请各位大侠给我指点迷津,在这我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先考虑你的电源还能不能撑得住,再看你的主板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感觉这样下去你的硬盘也要跟着玩完!

网友:
首先谢谢版主的解答!我已换了其他电脑的在用电源试机,电容我也查看了,没有鼓起和爆浆的现象

网友:
老张利害!

  对啦,我们要记住,修主机,先要上好电源,再次检修主机里的配件!

网友(2008-05-24):
交流220v正常吗?

网友(2009-01-06):
我碰到过一块时钟坏了引起进系统XP读条时死机

网友:
你说断电吗 是不是CPU温度过高啊
CPU主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