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2003主板怪病

楼主(2008-02-08):
向朋友买了一块板. .买来时.都是好的.

第二天我又测了一下又是好的.

过了几天.来开机.既然不触发了..通电还无反应.强致通电....可以通电.(上cpu通电.代码为0)
测cpu各位电压都常.

io换过..........都是技嘉板上的一模一样的io......开关要针有5v电压.南桥的为82801ba......它的3.3vsb.1.8v电压都正常.

看论坛的技嘉io8712引脚定义.测了只有102脚一直为0v.103脚有3.3v.触发时.也有电压跳变.

沿atx绿色线查找.到一个三及管.npn的..测量它都正常..

晶振.换过了..
电池跳线上有3.3v.

\有经验的专家们请指点小小菜......

祝大家新年旺旺......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棘手啊!既然是不开机,那还得查开机电路,或换电源试试

网友:
补充一点.

强形触发时:.内存没有电压.cpu电压正常.

查内存管子没有问题....看内存周围只有几个三极管和tl431..
不知内存供电管的g极怎么会没有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