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笔记本 诊断卡 跑 49或4A 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

楼主(2008-02-08):
IBM T40
笔记本
待机电流0.02A,开机0.65A, 无显示, 喇叭有报警,4短,诊断卡 跑 49 或4A停 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 BIOS 已经刷过,故障依旧......
笔记本

网友:
显卡没过 加热一般会好 你先用手按压看可不可以开机 可以就加焊,不能开机就拆了重新做

网友:
同意波波的说法.就是显卡问题.一般重新做就好,小心尿泡

网友:
你可外接彩显看看,确定显卡故障。然后按楼上的说法去做。

网友:
这机种就显卡问题多 ,先 热下看看,反正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