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08):
各位师傅好,我一位新手。上个月电脑坏了。原因是有一条内存烧掉了两个金手指。
但网上说能继续使用,于是插上果然还能用。但多了一段时间,电脑不启动了。
我调换内存位置后仍不启动,后仔细观察发现又烧坏一条内存,同时主板cpu旁边的13个2200uf电容全都鼓了。
于是我换了新电脑,同时想自己把旧的修好。在网上发现了这个论坛,想问问各位师傅一下几个问题:

1.我的主板13个电容全烧了,直接全换新的可以么?有没有可能把处理器烧毁?
2.电容是2200uf的,我再更换时用更大一些的,但电压相同的更好,还有容量相同,耐压更大的更好呢?
3.由于是突发奇想要学习修理主板,所以手头什么都没有。在拔电容的时候,用多少瓦的烙铁更合适?
  30w的够用么?
希望能够一一回答。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1.坏掉的电容全换,我最多一块板换过24 个电容.
2.2200uf的电容很好找的,耐压够就行了.
3.我用20瓦的都很好换.

网友:
明白了,谢谢张先生。
等卖电子产品的商店开张,我就去买了。呵呵

网友A:
内存一般不会烧坏金手指的,两次都烧坏了,我怀疑你连内存怎么插都还没搞清楚吧,这是最基础的常识了,没修过主板,我看你还是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再动手操作,要不然,电容焊反了,或引脚连焊了,都会引发新的故障.不如先拍几张主板的照片,焊好后再对比一下,有把握了,再加电开机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一般不会烧坏金手指的,两次都烧坏了,我怀疑你连内存怎么插都还没搞清楚吧,这是最基础的常识了,没修过主板,我看你还是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再动手操作,要不然,电容焊反了,或引脚连焊了,都会引发新的故障.不如先 ...

第一条坏的是别人不要的,我用2b铅笔涂了一下,又继续使用的。至于另一条,绝对不是我插反了造成的。
还有,我做昨天又看了一些帖子,说以前的磐正用的gsc电容号称爆浆王,我的电脑02年的威盛p147也是gsc的电容,cpu附近的13个大个的滤波电容都爆了。
会不会是电容到年限爆了,然后引发我那条好的内存金手指烧了呢?我不明白的就是内存绝对没有插错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少内存。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CPU旁的电容坏了会引起烧内存的.你还是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今天买了烙铁,吸锡器,焊锡,万用表。和20个2200uf的电容。
是在我们家这边当地买的,电容3毛一个。不知能否使得住。
用了1小时20分钟,把13个坏电容全换了。
(这是我来论坛看了修主板的帖子后,第一次动手)
焊好后,装好电脑,一开机,启动了。当时的兴奋劲,别提了。真的超高兴!
谢谢中国主办维修基地~~~~~

网友:
张先生好经验.谢谢张老师.又上了生动的一课

网友A:
好样的,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了,什么都能做成功的.以后记得多提问,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了,什么都能做成功的.以后记得多提问,多学习!

谢谢鼓励,还有一条烧坏的内存,这是我先一个目标。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内存,对照引脚定义一看,是个接地针脚。
用橡皮把金手指都清理一遍后,插上开机,ok了。

网友:
祝贺楼主修好电脑,在这个论坛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08-03-18):
感觉是个老手~~~~~~~~~~~~~~~~~~~~~~~~~~~~~~~~~~~~~~~~~~~~~~~``

网友:
3毛钱一个(而且从维修店买的)的2200电容,感觉质量不够好哦,维修级的吧,有些主板用的电容是军品级的,好几元一个的,自己的电脑,还是用好的比较好

网友:
鼓励一下新手。自己动手实践进步会很快的。还要向各位老师多请教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
自己能修好当然是好事!  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专业人士才能解决,
不然小问题就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好,我一位新手。上个月电脑坏了。原因是有一条内存烧掉了两个金手指。
但网上说能继续使用,于是插上果然还能用。但多了一段时间,电脑不启动了。
我调换内存位置后仍不启动,后仔细观察发现又烧坏一 ...

电容全爆会与供电和散热有关系吗?

网友:
修好了 真开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意见不错啊
!!!!!!!!!!!!!!!!!!!

网友:
有直接的关系,散热不良是关键。

网友:
电容全爆我估计你的电源有问题了,最好换个电源

网友:
要赚积分下载东东了,不好意思

网友:
有些主板必须换跟它原来一样的才行~~~~~~~~~~~~~~~~~~~~~~~~~~~~~~~~~~~~

网友:
谢谢张先生了~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