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s5a关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02-08):
k7s5a关机后无法开机(不管是软关机还是按power键硬关机)。一定要拔掉电源线再插上才可以开。以前学了一点点皮毛,量过coms 3伏,待机电压也有,晶振已起振,cpu供电正常但诊断卡就是显示00。拔掉机箱电源线再插上后就能正常开机。靠~~不知哪里着手。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该考虑哪部分问题。另外:是深圳那边过来的所谓工包板

网友:
哦~抱歉忘记了今天是正月初二,祝大家新年快乐,能在这里学到知识,事业有成。

网友:
没用~忘记说了电源也换过了试的~~一样现象

网友:
你看看版子电容是否有短路的现象.或者说.在场效应管旁边有一贴片IC [控制用]是否有开路.and so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