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谁能解决?

楼主(2008-02-08):
本人接触电脑至少也有6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拽的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主板是INTEL 865的,以前没问题,最近进不了系统,怀疑是系统问题,于是重装,可总提示文件丢失,换过内存都一样

于是换硬盘,这下傻眼了,40G的硬盘,DM那里竟然多找到一个硬盘,一般都是8G,2G左右,每次都不一样,无论怎么分都分不了。用瞬间分

四区在更改分区大小那里也改不了大小,然后就是装不下出错。换过其它电脑确实正常的。

最终怀疑是主板的问题,但是却搞不明白是不是主板都能中病毒了?要刷BIOS?

网友:
在别的主板上装好系统,再拿到有问题的这块主板上试看行吗。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
1.是不是内存插槽有问题?2.主板ide口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或者是该电路的问题

网友:
1.换个电源试一下。
2.换条数据线试一下。
3.检查主板上电容有无变质的。
4.那只有重刷BIOS了。

网友:
二楼和四楼的大哥们说的对,真是TNND的郁闷。硬盘到其它电脑分好区,拿过去装系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那部机子用DM或者PQ就是不行。害我低格了一次,苦苦的等了几个小时啊。郁闷。

网友:
在别的主板上装好系统,再拿到有问题的这块主板上试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