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 升级的疑问

楼主(2008-02-09):
bois 升级 要做哪些准备?
bois 升级 有什么风险和好处
bois 升级 具体方法
bois 升级 需要money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回答
bois 升级 要准备好牙刷和牙膏
bois 升级 风险:刷坏 牙龈出血 好处:刷好 牙齿洁白
bois 升级 具体方法:把牙膏用牙刷刷进牙齿缝里
bois 升级 需要money吗 买牙刷牙膏需要money

爱问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如果是大厂板的BIOS,一般在线可以直接升级。杂板的可以用软件也可以用编程器。升级前最好备份好原BIOS,避免升级失败无法装回。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怎样备分原来的BIOS......

网友:
不懂怎样刷的会员,请去google搜索一下,到处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