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灯泡用线绕电阻做假负载挺好使

楼主(2008-02-09):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8921前段时间看了这个帖子“修好电源后建议用一个30W5Ω的电阻和一个12V的风扇做假负载通电试机1小时以上再上机,试机过程中5Ω负载会发热,“就想用假负载法检修显示器时都是用60瓦灯泡,那样灯丝没通电时电阻很小,而灯泡点亮后,灯丝温度增大,电阻随之增大用电灯泡做检修很不方便,不如用电阻作负载方便.根据电阻材料感觉线绕电阻做假负载合适,就花了30圆买了一个100瓦500欧姆的电阻我特意选用整百的电阻看电压就能算负载电流了.后来上机一试很方便,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
用电阻还是不方便  用灯泡方便呀  也好找  但这和每个人的习惯有关了

网友:
用灯泡有明有暗的直观结果,感觉还是较方便维修。

网友:
请问电阻的阻值不随温度的升高而变大吗?灯泡不也是纯阻性负载吗?有区别吗?

网友:
灯泡冷态电阻小,有时会误事,但形象直观。线绕电阻阻值功率合适不会太热,做假负载比较合适。
实际中用哪种可根据个人习惯灵活运用,如灯泡不行可用线绕电阻一试

网友:
不是吧???我修显示器都不用假负载,,,你还搞个这么复杂的假负载。。。。。。精神可嘉!
修电视机时我用假负载也是用灯泡。。。。用电阻的早也就听说也没用过,,感觉没有灯泡直观。尤其是开机电压升高的,看灯泡亮度就能马上反应了。至于说热态电阻的问题,没有关系的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都可空载开机,没问题的  。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修显示器也不用假负载的。。。

网友:
我觉得用灯泡比较直观,像那种开机即烧行管的机子,在行电源上串个灯泡,安全又直观。

网友(2008-03-21):
我觉得还是用假负载比较好,碰到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的机时容易判断些。

网友:
我原来用灯泡当假负载,现在好像也不用了,都不知道扔到那里去了

网友(2008-08-05):
我觉得还是用假负载比较好

我觉得还是用假负载比较好

网友:
修显示器的人一般不用假负载的,修电视就必须用灯泡

网友:
修显示器确实没用过假负载. 修电源倒是常用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