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否自行更换显存大小?

楼主(2008-02-09):
各位师傅好,小弟有一块翔升 riva tnt2 m64 (32m) 的显卡,发现上面有4个内存片,每个就是8m。
手头上有两条金手指烧坏的内存,能否将内存上的内存可以取下来,焊到显卡上去替换原来的显存片。
如果能的话,那么就能提高显存大小来了。
内存是ddr400的,能焊到显卡上去当显存么?
[
]
显卡

网友:
不可以,因为还有其它的主件不支持,或是很热

网友:
明显不可以。

网友:
只要规格 大小相同, 而且PIN TO PIN , 没什么不可以. 但以你的情况而言, 条件并不具备, 所以是不可以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原理上可以 不过TNT2最大只支持32M
别的卡还可以一试 不过BIOS是肯定要重刷的

网友:
只要位数一样 可以替换 但容量肯定不会变大

网友:
那样我换了就没有意义了,就是想提高下显存大小
改变不了,那我就不改了,呵呵

网友:
什么行呀 tnt2的显存是sd的 与DDR的差远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