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制作附完整电路图

楼主(2008-02-09):
U盘制作附完整电路图 :D :D :D优盘硬件修复解决办法:

灯不亮:
1。0欧电阻有没有损坏或假焊(万用表测通则好)
2。电感有没有坏(一般小的电感比较多坏)万用表测通则好
3。测3U短路没有(即4.7UF短路)如用测认真观察所有0.1F电容,即CPU连3V的线路
4。晶振间的电阻有没有错,短路,假焊以及旁边两个20P的电容错,假焊没有
5。转接头有没有假焊(很经常)以及三极管与旁边10K电阻短路没有(比较常见)还有470欧,1K电阻错假焊没有
6。主控最后两脚短路没有,假焊没有(比较常见)

找不到装置

首先灯是亮的,所以前面起动部分一般都是正常的,问题出在主控以及CPU上比较多,还有一般电容(0.1VF)假,错焊,可能常出现。

灯闪不停:

1。转接头假焊,三极管假焊,电容错
2。开关下面与CPU短路,开关下面电容与CPU短路,主控以及CPU假,短路(特别主控第15,16脚)
3。3.9欧电阻假焊,错焊

容量错误

问题一般出现在CPU上,比如假焊,短路,或者CPU错

学习固件修改五步曲
一、有取舍的选择固件。
  拿来一款自己喜欢的新固件,首先要看这个固件是否适合自己的机型,比如液晶显示不能差得太多,按键也不能出入太大,否则还是放弃吧。就算被完全破解了,也不可能做到可用。
  二、开机检测问题。
  就现在的固件而言,许多固件都有开机检测程序,如一些FM(HA128),和一些电量检测(SSF72)等,这就需要个人对芯片定义指令集非常熟悉,通过反汇编后进行分析,不同的固件要不同对待,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也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 无开机检测可略过这一点。
  三、显示问题。
  如果上述问题解决的话或此固件不含开机检测,刷完后开机没有显示但可以听,这就说明此固件的显示指令代码与原固件有差异,打开BIN代码库文件,反汇编查找相关显示指令代码用原固件的替换,如果找不到直接寻址代码,那么就断定此固件为间接寻址。指令代码如E2……AE……等,找到后替换即可。
  四、按键问题。
  显示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该着手按键了,我想关于按键区域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了吧,找开.S的操作文件,用替换法即可,边替换边刷新调试,如果改了半天差太多说明需要改按键扫描线,可参考以前破解的固件,最好用笔做一下记录。这点没什么好说的,需要毅力和运气,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五、完善固件。
  如果以上问题都解决了,那么恭喜你了,你就算是已经破解了一个固件,接下来就是在使用中,找出此固件的显示、操作等诸如此类的BUG,然后用修改资源的软件进行完善调整或替换字库等就可以了。

以上既为修改固件的五个顺序要点,如果有哪位朋友感兴趣相试一下的话,建议用三星YEPP-55的固件来试着改一下,修改固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成的,改一、两个还行,多了……一个字“烦”!所以这东西急性子不行,粗心更不行,就得踏下心来按步就班的一步步去找去分析,虽然过程很繁琐但如果成功的话……那滋味…… :) 好了,希望再多些固件DIYer,有问题EMAIL吧。在这里对大家给我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以上经验总结就算是在圣诞节送给大家一份小小的礼物吧。~@~

网友(2008-04-08):
看看楼主的那个电路图,手上现在有个创见的U盘,不大明白他的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