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接触硬盘维修的朋友看看

楼主(2008-02-09):
G-list级别的坏道修理软件,扫描速度快,但它只能将坏扇区加入G表。切记:此软件适用于只有几个坏道的硬盘。
thdd是运行于dos下的。现在的启动光盘比如雨木风林,夏雨光盘里的dos工具里面都有。
启动电脑进入dos后运行此软件
1.首先会出现待修硬盘选择窗口,窗口中列出了本机上接的所有硬盘

2.选择好后回车(你也可以先不选,在主菜单中选择CHOICE DRIVE选择)进入主菜单;

3.选择SURFACE TEST,弹出窗口选择以CHS还是LBA方式扫描,现在的硬盘就选LBA方式吧;

4.检测完成后会弹出主菜单, 选择VIEW DEFECT LIST查看测试出来的坏道情况,

5.按R进入维修界面

其中:
    FOUND DEFECTS是扫描发现的全部坏道数量
    REPAIRED是已加入坏道表的坏道数量
    NOT REPAIRED是未成功加入坏道表的坏道数量
    REMAIN是等待加入坏道表的坏道数量
  全部维修完成后按任意键退出到主菜单,选EXIT退出,断电重起(硬盘断电重起才能重读坏道表),再次用thdd测试,如果还有坏道的话,再用以上方法修理,直到没有坏道为止.

注意:只支持ide和sata硬盘(sata raid功能未开);
再次重申:坏道很多,或有规则坏道情况(大部分磁头坏)不要随便加g-list;
小窍门:在主菜单左边的 smart 5 表格项内 新硬盘或者说完好的硬盘数字应该为0,说明使用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坏道,如果有数字了说明已经有坏道产生过,但已被加入坏道表,不影响使用
如果光盘找不到,做个98驱动软盘把下面这个thdd解压缩后放到软盘里,启动后运行里面的:thdd 即可

网友:
顶!!! 但是请问楼主,THDD2能支持80G 160G 的 新型硬盘吗? 最好请你发个THDD2能支持的 硬盘列表啊!!!

网友:
看看。顺便支持一下楼主,呵呵,辛苦了,春节快乐啊。

网友:
thddv2.9

大家用下看! 有什么心得请发表!!!

网友:
我用过这东东,不错.有没有哪个老大可以谈下PC3000呀

网友:
以前用过坏道少很好用,对于容量大的硬盘不行,对ibm硬盘很好修

网友:
基础维修的软件,很少用,不过有时很有用!呵呵!~

网友:
下来用用看,俺刚入门,先从头开始好了

网友:
到现在为止出的硬盘都支持。我上面不是写了啊,ide sata不用raid模式的都支持的

网友:
大容量也行的。ibm 昆腾(迈拓昆腾盘体)效果是特别好。我感觉坏道少,无固件,磁头毛病的用这个比较好基本上都可修复

网友:
真的想你所讲的那么简单,到时候试看能不能修好,谢了,楼主

网友:
下来试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一个很简单的硬盘维修工具,可是检测能力不比MHDD好。

网友:
这个工具我用过,扫描的速度也不快啊,用这个工具的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
我在书上看到的记得好像是256GB以下的硬盘,接第二个IDE口。感觉速度慢,效果不比MHDD好!

网友:
书上看到的记得好像是256GB以下的硬盘,接第二个IDE口。感觉速度慢,效果不比MHDD好!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楼主的THDD2[1].0.rar (12.11
体型差这么远。

网友:
今天才真正认识到THDD是干伸麽用的!谢楼主!

网友:
这个没效率源好~~~效率源硬盘修复喜悦创奇版(永不过期)

网友(2008-03-10):
是不错,我都是和MHDD交叉着用。修故障轻微的盘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