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2-09):
现在有一块信步754主板,开机可以正常工作,但关不了机,按住开机开关不管多长时间,还是一样关了不机,而且按住开关键关机的时间,复位灯常亮,请问是哪里问题?》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芯片组是NF4的,开机可以正常工作 ,但就是关不了机,强制关机都不行,只有把电源线拨掉才可以,请指教!!!

网友:
BIOS 内的电源管理设置可能有误, 重新清空为DEFAULT 值试试.

网友:
BIOS清过,也恢复为出厂设置了,但还是一样,开机后不能关机,按住电源开关不管多长时间都关了机,只能拨电源。。。。。。
郁闷啊,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换IO试试.如果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IO倒是没换过,但这个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NF431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