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主板的情况

楼主(2008-02-09):
有一块主板的情况  诊断卡是4位的 显示FF 插上喇叭后  有连续的短滴声短滴声 那种声音不是内存那种叫声 请大家给我分析下、、

网友:
新手区看帖!

网友:
cmos先放电看看。4位的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卡的问题,你换一块好的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认为键盘口电路损坏也会有这种声音.查一下键盘口的排容等小元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