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问题!!

楼主(2008-02-09):
我有一块5600显卡,电感 场管!!!均有烧毁痕迹,但是显卡还可以工作!!!!!!!!
新手不太懂 ,请高人指点!!
1: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感 场管 烧毁(显卡~目前可以点亮..就是电感 场管温度超高)
[
]
显卡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下啊!!!!!!!!

网友:
是温度太高变颜色了吧,元件并没有坏。。。包括板子时间长了温度搞的那块烘烤得也会变色。这样这些地方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请更换上面的几个在电解电容,并把电感等焊好

网友:
估计相关的电容有轻微的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