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SONY 21PS缺蓝色

楼主(2008-02-09):
显示器SONY 21PS缺蓝色 怀疑视放集成块有故障 视放是HITACHI FA4111,基本可以排除虚焊原因,这种怀疑有道理吗?另外有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买到HITACHI FA4111集成块,大概多少钱?

网友:
缺色,应该测量相关电压或波形分析 ,单纯说有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的。

网友:
SONY 21PS我没修过,应该有年头了吧,有菜单吗,菜单有蓝色吗,三个阴极电压是多少,数据线没问题呀

网友:
缺蓝色你首先要排除是不是信号线的问题,
按出菜单,看菜单是否有蓝色,如果有,多半是信号线问题,
加入也是没有的,那可能是视放芯片或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SONY的显示器视放板电路复杂,我修过一台缺色的是一贴片电阻坏,用比较法查查看

网友:
数据线应该没问题,因为每停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是有蓝色的,过一会才会蓝色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