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

楼主(2008-02-09):
如何拖焊?请教高手!!

网友:
是不是堆上锡然后来回拖再把清理干净!!!!!!

网友:
是用铬铁上锡之后不碰IC引脚的前提下通过拖的动作将锡上好并将多余的锡拖出不连锡不虚焊 .个人经验不知对否. :D :D

网友:
学习一下,了解电脑烙铁的使用方法!拖焊是用铬铁上锡之后不碰IC引脚的前提下通过拖的动作将锡上好并将多余的锡拖出不连锡不虚焊

网友:
我学这个怎么总也拖不好呀,针脚上总是有连锡的地方。请问怎么弄才能弄好呀谢谢。

网友:
技能性的东西再问得多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就是要多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新手报到,学习学习 :) :) :)

网友:
"是用铬铁上锡之后不碰IC引脚的前提下通过 拖的动作将锡上好并将多余的锡拖出不连锡不虚焊",学习一下

网友(2008-06-01):
温度稍微高点,烙铁头不能氧化用好点的焊锡丝,对着要加锡的地方,主板斜着放点然后慢慢的拖就行了!

网友:
板子立起来从上向下拖焊,焊盘位置涂适量助焊剂(我用的是松香酒精溶液),烙铁头上的焊锡宜少不宜多。
用废板多练练,不难的。

网友:
温度高点,用好点的焊锡丝,主板斜着放慢慢拖就行了

网友:
还没有试过 还是先了解下在试!!!!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练!!说什么技巧也没用! 拖出经验来就顺手了·想办法让锡跟着烙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