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容问题

楼主(2008-02-09):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对于更换主板电容有一下几个问题。
我在一个台湾网站看的内容
1.他说电容是有存放期限的,日系的是两年,台系的是一年。是有这种说法么?那我如果买了电容,是过期的会影响使用么
2.一些就电脑主办用个七八年电容也有正常使用的,是不是说存放期是不等于使用期啊?
3.电容替换问题。
"更换旧型主办,原板之 2700uf 2200uf 請使用 1500uf/16v HM 替代 (用 2200uf/10v HM會太強)。"
这是网站上的原话,比如我现在这块主办是威盛p4 147.上面cpu附近的13个2200uf电容全部爆了。我是用多大容量的替换,可以像他说的用1500uf/16v 的就可以么,还是必须用2200uf的,或者更高?

我看的那个网站的内容地址是台湾的:http://selan500.com/nichicon/1.php

不清楚是不是对的,希望大家指证!谢谢

网友:
我认为电容代替原则:最好等容量,电压能大不能小。

网友:
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应该大于等于原来的值,还第一次听说小于原来值的.

网友A:
在主板上, 2200UF 可以用 1800的代换, 3300UF 可以用,2200UF 代换, 我都是这样代的。修了二年了。一点都没出问题。

网友:
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啊,困惑中。。。

网友:
很有可能找不到2200uf的,到底1500uf的能不能代替啊。
希望各位高手给个明确指示。

网友:
可以!只要总容量足够

网友:
电压大  就可以  存放1年?  我有的电容放了3年  也没看见有什么问题   呵呵~

网友:
1.他说电容是有存放期限的,日系的是两年,台系的是一年。是有这种说法么?那我如果买了电容,是过期的会影响使用么

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网友B:
我的13个2200uf的都爆了,容量应该是13x2200=28600uf

要是用1500uf的电容,容量就是13x1500=19500uf

总容量不可能相同啊,要是多焊几个1500uf的还没有地方呢。

所以最终我想解决的问题是
能不能用13个1500uf的电容代替13个2200uf的电容呢?

网友:
关于更换电容,建议还是原值代换。没有原值的,可以用容量相等,耐压值不低于原值的代换(这是底线),当然也可以用小容量的代换,就是更换一段时间后还是要鼓的。
现在的主板块赶上白菜价了,厂家偷工减料都来不及的,试想下上1500uf可以稳定用,干嘛还要用2200甚至3300的?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答,看来还是要找原值的最安全,稳定。

网友:
耐压相同或高点 容量要一样的 这是换电容的标准 ... 我修电脑就从换电容开始 换了电容 主板正常了以后 那兴奋劲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网友:
今天买了烙铁,吸锡器,焊锡,万用表。和20个2200uf的电容。
是在家里买的,电容3毛一个。不知能否使得住。
用了1小时20分钟,把13个坏电容全换了。
(这是我来论坛看了修主板的帖子后,第一次动手)
焊好后,装好电脑,一开机,启动了。当时的兴奋劲,别提了。真的超高兴!
谢谢中国主办维修基地~~~~~

网友:
换电压,只要注意容量,耐压就可以了,耐压大点也 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13个2200uf的都爆了,容量应该是13x2200=28600uf

要是用1500uf的电容,容量就是13x1500=19500uf

总容量不可能相同啊,要是多焊几个1500uf的还没有地方呢。

所以最终我想解决的问题是
能不 ...

你理解错了!这个总容量是按照CPU的电流来计算的,按照INTEL白皮书,你上面的28600uf只要三分之一都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你用13个1500UF的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你放少两三个也没问题!!!

网友:
在更换电容时,其实少一个二个是没有多少问题的,正如楼上兄弟说的那样,只要达到原来总容量的1/3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这个总容量是按照CPU的电流来计算的,按照INTEL白皮书,你上面的28600uf只要三分之一都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你用13个1500UF的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你放少两三个也没问题!!!

谢谢,您解释的非常清楚了。
我正好买到了原容量的电容,换上后一切正常。呵呵
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