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电源TL494 4脚保护,各组电压无输出

楼主(2008-02-09):
怎样修电源TL494 4脚保护,各组电压无输出。
电源绿黑短接,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没有看到什么坏的原件啊。
电源

网友:
顺494第4脚追线,查找3.3、5、12V相关的稳压管有无击穿,相对的整流管有无击穿,电容有无鼓包、漏液。次级整流管有无击穿或性能不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