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主板啊

楼主(2008-02-10):
请教一个问题支持478 P43.0的最低档的要求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网友:
不知道LZ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是拿到一个板(478)不知道支持什么U,那很简单,去度下就知道这板支持到什么U。如果是拿到的板芯片组给别人下掉了,那么估计这板也就失去了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就是啊,楼主问得不明不白的,看不明白意思啊。

网友:
p3.0还有有478吗??????????????????????????????

网友:
我有一片P4 3.0上了848 845都无法点亮
问问主板是否支持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