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0):
我出去了1段时间电脑没开机过.但是回来进系统进入桌面变蓝屏了.重装了2003的系统 进去了 但是我动了下鼠标又蓝屏了.结果我多装了几次 还是蓝屏了 这是什么原因~开机报警.我把显卡.内存卡.都重新装过了.但是有时候不会报警了....
桌面

网友:
会不会是主版或硬盘坏了

网友:
一般内存的问题多一点 把金手指拿橡皮擦弄干净再试试 。如果你是新手 最好送专业维修人员那 不要把故障扩大

网友:
要是兰屏的话 内存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电源拆开看看,有电容爆浆的话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还有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
一般多是内存的问题大..............

网友:
为什么不先排除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呢,你看看驱动是集成的呢还是你自己的原装驱动呢。用原装驱动

网友:
我试过!不知和你的同不同!我格了C盘再装就行了!不知你是用那种方法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内存咯
长时间不用
接触不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最小化排除,可能内存,也可能主板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不光是内存,还有显卡,这种情况肯定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重点查内存和显卡

网友:
我装ghost系统的时候
从来都是先进dos看c盘是不是fat32格式
然后再format
然后再安装的

网友:
好象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换的内存。

网友:
用排除法测试 首先看主板电容有暴的吗 其次换内存测试

网友:
感觉象内存或者电容出问题了,,,放一段时间不开机,机器会潮湿,影响电器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