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串口硬盘跳线后为什么找不到跳线前在硬盘上装的系统?

楼主(2008-02-10):
希捷硬盘160G
如果在装个系统有什么影响?

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串口盘好像不分主从吗?

网友:
NS02825535 家悦C3070A A64 2800+ 25680pDY(D) 家悦C3070A ,主板是 VIA K8T800. 支持 SATA1 硬盘,需要设置跳线
威盛/矽统的部分南桥芯片及磁盘阵列控制器(包括VT8237、VT8237、SiS964、VT6240及VT6241L)在搭配新一代Serial ATA 2 (SATA2)硬盘时会出现无法正常侦测的情况,现已确认导致出现该问题的原因是上述芯片皆未内建自动速度(AutoSpeed)辨识功能,导致SATA2硬盘无法自行向下调整SATA速度,自然就无法正常侦测到硬盘。

  所有SATA2硬盘皆内建自动速度辨识功能,会依据主板或适配卡的规格来决定SATA的运行速度,例如在搭配对应该功能的Intel ICH5/ICH6南桥芯片时,SATA2硬盘能自动将其运行速度降低到1.5Gbits,使淠芗嫒萦诰煽钪靼濉?/FONT>

但并非所有南桥芯片与磁盘阵列控制器都具备自动速度辨识功能,要解决此问题,除安装PCI Express SATA2适配卡以外,也可选择以跳线方式强制硬盘以1.5Gbits速度运行,以下是希捷与西部数据硬盘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