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格式化不了

楼主(2008-02-10):
我有一块希捷40G硬盘用什么软件都格式化不了,用效率源检查前面有坏道,不知如何修理了.

网友:

我有一块希捷40G硬盘用什么软件都格式化不了,用效率源检查前面有坏道,不知如何修理了.
这种问题可以先用软件(PC3000)低格一遍,在扫描,如果没有坏道出现,则问题解决

网友:
PC3000对ST的盘支持的不是太好,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最好用效率源ST专修试试,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对硬盘修复是菜鸟,不知效率源ST专修是什么软件,能否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