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14寸白屏

楼主(2008-02-10):
我有一台CRT14寸显示器,开机时白屏,过半分钟左右电路自动保护,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量阴极电压是否偏低,加速过高,视放IC坏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子.谢谢这位朋友!我查查看,是否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