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 核动力320PV ATX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08-02-10):
还是再发一例普通的ATX电源维修的帖子吧,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可能会对菜鸟有些帮助。

年前一亲戚抱回一台在2005年10月份在我这售出的主机,说是开机不久就会自动重启。
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先软后硬的方式检测。也就是先从软件方面着手,有没有应用程序冲突或是病毒之类引起的。如果可以排除软件方面的因素的话,那基本上是硬件的关系了。

安插好各个插头之后开机,在开机进到操作之前,桌面的图案还没有出现就已经自动重启了(记得亲戚说是能到桌面的),重启之后故障情况就是反复的。用光盘引导启动,想重做个系统看下,结果在DOS下没有引导完毕就自动重启了。这样子问题看来跟软件没多大关系,故障点应该在硬件方面上。用光盘引导的时候,感觉听硬盘的声音有些许不对。凭经验可能是电压不对而引起的硬盘工作异常。于是换上个自己这边好的电源,这时可以完全进到DOS下,并且重新分区格式化都没有出现问题,确定问题在电源上。

该机用的是鑫谷品牌的电源,该品牌的电源自己感觉蛮好的,用料扎实,三年保修,给很多朋友推荐使用过,这个还是第一个出问题。由于要过年了,而且电源发到维修中心修的话至少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于是亲戚让我来修理。从电源的散孔里看进去,在12V和5V输出端的电容有明显的爆浆的现象。该电源具体爆浆的电容有:C32 16V 470UF、C9 10V 2200UF、C27 16V 3300UF、C29 10V 2200UF、C30 10V 2200UF、C507 10V 1000UF、C508 10V 1000UF。

在维修的过程中,散热风扇的正极电线脱落,发现在线路板上相应焊点的地方有片黑色,而且电线有点变硬。在更换正极电线的时候,负极电线也断掉脱落。估计该电源内的电容爆掉可能是因为电源里面的散热风扇不知何原因正极电线断掉没有工作而引起的高温使得电容爆掉损坏。电容损坏之后使得输出的电压波动不稳定,从而出现频繁的自动重启故障现象。

更换完电容,加焊好风扇的电线后(随便给风扇加了润滑油),接上一个不能读盘的硬盘和一个8CM的风扇,做了通宵的工作测试。第二天该电源还是继续工作,输出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最后将该电源放回主机上,测试一天都没有再出现自动重启的现象了,至此该电源已经完全修复。

网友:
这种其实是最简单和最容易解决的故障,我业余时间就帮公司换了修了好几台这样的电源

网友:
值得表扬一下 小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了,当是充实生活了